山寨上网本内存烫手

楼主(2010-10-04):
内存烫手

测内存主供电1.8V、辅助供电0.9V正常、

SPD供电供电3.16V、追到3M、、电源管理芯片是51117、通过改反馈电路把3M改成3.3V、SPD供电随之提高到3.3V

现在用一会电脑内存还是烫手

  处理器:           英特尔 Atom(凌动) N280 @ 1.66GHz 上网本处理器
  主板:             实义德(深圳) CAPELL VALLEY(NAPA)
  芯片组:           英特尔 945GME - 82801GBM(ICH7-M/U) 笔记本芯片组
  内存:             1 GB ( 未知 DDR2 667MHz )
  主硬盘:           日立 HTS545016B9A300 ( 160 GB )
  主显卡:           Mobile Intel(R) 945 Express Chipset Family ( 128 MB / 英特尔 )
  显示器:           苹果 APP9C6F Color LCD ( 13.6 英寸 )
  主声卡:           瑞昱 ALC662 @ 英特尔 82801G(ICH7) 高保真音频
  主网卡:           瑞昱 RTL8102E/8103E Family PCI-E Fast Ethernet NIC

网友:
影响正常用吗?

网友:
有多烫??冒烟吗?内存如果不烫那就真是奇怪了。要不你换条试试。

网友:
可以用、但是非常到烫 个人感觉有八十度甚至更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冒烟了…………那内存到BGA肯定是无铅到 哈哈       手不能放在上面!

网友:
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就不要管它,也许它的发热量本身就那么大.

网友:
水100℃就开了,那80℃的话,应当是相当烫了,手摸一下会烫伤吧,,,我想不会有那么高的温度吧,,你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了

网友:
水100℃就开了,那80℃的话,应当是相当烫了,手摸一下会烫伤吧,,,我想不会有那么高的温度吧,,你可能 ...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少见多怪吧、、查一下北桥外围、没问题就算了 呵呵

网友:
有些电脑的某些地方发热严重但是可以正常使用真的很奇怪,我修过朋友一个神州Q1600的本子南桥发热严重,也是手不干放在上面,但是查那都正常以为朋友拿回去很快就会返修可是都快一年了也没什么问题,真是很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山寨本主板的整体温度较高、主板布局不合理 北桥、时钟IC、内存几乎在同一个地方、
北桥、内存的所有供电正常

网友:
我手上有台明基本,南桥那叫一个烫啊,时间长了根本不能用手摸的,,此机设计居然是用无线网卡做散热,不可理喻。可它却很正常,一直使用正常。
只要正常,那就是存在必有道理。最多说它质量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也是用无线网卡给南桥做散热的  牛X     有用内存给桥散热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