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IBM A30接电源不能充电

楼主(2010-10-04):
IBM接电源显示电池供电不足,但接电池就可以正常使用,求各位指点一下,该如何下手。
供电不足

网友:
能充电 吗:如果也不能充电:或电源不能开机那你就查保护隔离电路是否工作。如果能用那你就查电源电池实别电路。

网友:
修过一台IBMT23的,也是接电源提示电量不足 开不了机 最后查出是一二极管坏了 把电源给识别成电池了

网友:
沿着ADP3806的4PIN查,可以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
经查接4pin的二极管巳坏,fds6990a已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