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0-10-04):
请问大家   笔记本已按开关键   灯闪一下就熄灭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啊?  我该怎么弄

网友:
偶尔能够开机进系统    只有百分之几的几率 可以开机进系统     但是进去了 用着用着就掉电

网友:
先买把扳手,再买把起子,,,,最好再带把锤..........

网友:
这样可能那地方:导电不良:特别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会这样。南桥也会这样。总之这些只是跟据故障猜测,要准还需要专业人员检测才能知道方小

网友:
回复楼主,哪里温度特别高就先查哪里!

网友:
这板子 一般看到都不修 直接报价换板,

网友:
应该是稀焊

网友:
桥虚汗,这个华硕的通病,,,,,,,,,,,,,,

网友:
桥,CPU座虚焊不良或者电源适配器不良电流不够

网友: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CPU供电芯片虚了,IBM T22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先测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