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40加电亮黄灯

楼主(2010-10-04):
机器加电按开机键黄灯闪12次,拿掉显卡后按开机键黄灯闪13下,请高人帮助分析下什么情况,先谢了,在线等

网友:
加电闪黄灯:说明待机没问题,主要问题出在各芯片组供电出不来,和二次电源不过电压或有短路造成的比较多。

网友:
谢谢了,没有修过这个机器,正在发愁呢。

网友:
这个机器被雷击过,网卡芯片击出两个大洞,把网卡芯片拿下来后正常用了两个多月就出现现在这情况了

网友:
南桥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