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简单维修

楼主(2010-10-04):
进几年兴起了修主板的热门,许多维修朋友进入了这个行业,就连家电行业的朋友也学着修了起来,可是有几个真正能了解电脑工作流程的呢,我想了解的人不多,大家多数是从网上下点东西学,可是网上没人愿意把真本事讲给大家,所以大家学到的多半只是皮毛而以,我想这回想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这个主板的工作流程,希望对今后大家的工作有所帮助。
       大家都知道电脑的工作从待机到开机,再到动作中间是要经过许多电路的转换的,可是到底是如何的一个工作流程,没几人真正的了解,在这里我想对这一块给大家有个讲议,希望大家多提出意见,大家共同学习,知识诚可贵,技术价更高。大家都明白当给电脑加上市电220V的时候,板子上的电源座9针紫5V就会发出电压给CMOS电路,这里32.768起振给南桥,准备工作,当大家按下开机针的时候南桥里的开关识别到高低电平,然后拉低电源座14针绿线,这时引出电源座上的所有电压为板子各处供电,同时电源座第八针PG信号也发出复位信号给南桥,北桥,CPU,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会经过#reset端进入时钟内部,当时钟接到这个信号后它就会通过内部的分频器差频或倍频出各种的时钟频率去CPU,北桥,南桥,PCI,AGP,PCI-E等地方,当所有频率发出后,所有IC就复位,当CPU被复位后它就会发送寻址信号去BIOS,首先它会经FSB前端总线到达北桥,现由北桥向南桥发送准备好信号,南桥正常的情况下它会经北桥回应CPU这个信号,同时返回桢周期信号给CPU,CPU得到正确的信号后,它才会通过前端总线去北桥,经北桥到南桥,再经南桥去ISA总线,ISA总线经PCI总线加到BIOS的22角,给它一个选中信号,这个信号正常时为低电平,然后BIOS第24脚就原路返回一个信号给CPU,这个24脚正常时也为低电平,当CPU到反馈信号正常时,下一步它就会经北桥向AGP显卡发送信号,这时板子动作。

网友:
主板是PC电脑中集成度最高的配件产品,也是最易出现故障的配件之一。较高的集成度使其维修起来相当麻烦,可维修性越来越低。不过很多时候由主板引起的电脑故障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我们掌握了好的方法,维修起来并不困难,接下来笔者便详细的介绍一下主板故障的分类及排除方法。

  一、主板故障的分类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主板故障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根据对电脑的影响可分为非致命性故障和致命性故障。非致命性故障也发生在系统上电自检期间,一般给出错误信息;致命性故障发生在系统上电自检期间,一般导致系统死机。二类是根据影响范围不同可分为局部性故障和全局性故障。局部性故障指系统某一个或几个功能运行不正常,如主板上打印控制芯片损坏,仅造成联机打印不正常,并不影响其它功能;全局性故障往往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使其丧失全部功能,例如时钟发生器损坏将使整个系统瘫痪。

  三是根据故障现象是否固定可分为稳定性故障和不稳定性故障。稳定性故障是由于元器件功能失效、电路断路、短路引起,其故障现象稳定重复出现,而不稳定性故障往往是由于接触不良、元器件性能变差,使芯片逻辑功能处于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的临界状态而引起。如由于I/O插槽变形,造成显示卡与该插槽接触不良,使显示呈变化不定的错误状态。四是根据影响程度不同可分为独立性故障和相关性故障。独立性故障指完成单一功能的芯片损坏;相关性故障指一个故障与另外一些故障相关联,其故障现象为多方面功能不正常,而其故障实质为控制诸功能的共同部分出现故障引起(例如软、硬盘子系统工作均不正常,而软、硬盘控制卡上其功能控制较为分离,故障往往在主板上的外设数据传输控制即DMA控制电路)。

  二、引起主板故障的主要原因

  1、人为故障:带电插拨I/O卡,以及在装板卡及插头时用力不当造成对接口、芯片等的损害。

  2、环境不良:静电常造成主板上芯片(特别是CMOS芯片)被击穿。另外,主板遇到电源损坏或电网电压瞬间产生的尖峰脉冲时,往往会损坏系统板供电插头附近的芯片。如果主板上布满了灰尘,也会造成信号短路等。

  3、器件质量问题:由于芯片和其它器件质量不良导致的损坏。

  三、主板故障检查维修的常用方法

  主板故障往往表现为系统启动失败、屏幕无显示等难以直观判断的故障现象。下面列举的维修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性,往往结合使用。

  1、清洁法:可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采用插脚形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接触不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重新插接。

  2、观察法:反复查看待修的板子,看各插头、插座是否歪斜,电阻、电容引脚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烧焦,芯片表面是否开裂,主板上的铜箔是否烧断。还要查看是否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借助万用表量一下。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如果异常发烫,可换一块芯片试试。

  3、电阻、电压测量法:为防止出现意外,在加电之前应测量一下主板上电源+5V与地(GND)之间的电阻值。最简捷的方法是测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未插入电源插头时,该电阻一般应为300Ω,最低也不应低于100Ω。再测一下反向电阻值,略有差异,但不能相差过大。若正反向阻值很小或接近导通,就说明有短路发生,应检查短的原因。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是系统板上有被击穿的芯片。一般说此类故障较难排除。例如TTL芯片(LS系列)的+5V连在一起,可吸去+5V引脚上的焊锡,使其悬浮,逐个测量,从而找出故障片子。如果采用割线的方法,势必会影响主板的寿命。二是板子上有损坏的电阻电容。三是板子上存有导电杂物。

  当排除短路故障后,插上所有的I/O卡,测量+5V,+12V与地是否短路。特别是+12V与周围信号是否相碰。当手头上有一块好的同样型号的主板时,也可以用测量电阻值的方法测板上的疑点,通过对比,可以较快地发现芯片故障所在。

  当上述步骤均未见xxxxxx,可以将电源插上加电测量。一般测电源的+5V和+12V。当发现某一电压值偏离标准太远时,可以通过分隔法或割断某些引线或拔下某些芯片再测电压。当割断某条引线或拔下某块芯片时,若电压变为正常,则这条引线引出的元器件或拔下来的芯片就是故障所在。

  4、拔插交换法:主机系统产生故障的原因很多,例如主板自身故障或I/O总线上的各种插卡故障均可导致系统运行不正常。采用拔插维修法是确定故障在主板或I/O设备的简捷方法。该方法就是关机将插件板逐块拔出,每拔出一块板就开机观察机器运行状态,一旦拔出某块后主板运行正常,那么故障原因就是该插件板故障或相应I/O总线插槽及负载电路故障。若拔出所有插件板后系统启动仍不正常,则故障很可能就在主板上。采用交换法实质上就是将同型号插件板,总线方式一致、功能相同的插件板或同型号芯片相互芯片相互交换,根据故障现象的变化情况判断故障所在。此法多用于易拔插的维修环境,例如内存自检出错,可交换相同的内存芯片或内存条来确定故障原因。

  5、软件诊断法:通过随机诊断程序、专用维修诊断卡及根据各种技术参数(如接口地址),自编专用诊断程序来辅助硬件维修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程序测试法的原理就是用软件发送数据、命令,通过读线路状态及某个芯片(如寄存器)状态来识别故障部位。此法往往用于检查各种接口电路故障及具有地址参数的各种电路。但此法应用的前提是CPU及基总线运行正常,能够运行有关诊断软件,能够运行安装于I/O总线插槽上的诊断卡等。编写的诊断程序要严格、全面有针对性,能够让某些关键部位出现有规律的信号,能够对偶发故障进行反复测试及能显示记录出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