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维修无声

楼主(2010-10-04):
客卖一无音的T41给我。在维修过程中故障多多。头痛不已。最终修复。此机播放音频文件正常。耳机外音均无。驱动及系统做了N遍。故障应该在声卡,功放或南桥。还有可能是键盘或者是键盘芯片H8。拆机。上家把南桥做了。声卡,功放换了。先打开图纸。找到声卡1981.看看南桥有没有把信号送过来。用示波器测1981的10脚。同步脚。波形正常。再测5脚。数据脚,此脚当有音频文件播放时南桥会送出数字波形。波形正常。说明南桥是好的。南桥送来的数字音频信号经1981转换成模拟信号。从1981的35 36脚经藕合电容到功放芯片的27 28脚。用示波器没有测到模拟音频信号。声卡的供电晶振都正常。可能此芯片坏了。但上一家已经换过应该没问题。后发现有两脚连焊了。用烙铁拖开后声卡1981正常输出给功放模拟音频信号。这时测功放的39 40耳机输出脚没波形。1 2 3 4 51 52 53 54脚外接喇叭脚也无波形。功放AN12942家上也换过。供电也是正常的。但如果键盘或H8有问题会静音也会造成无音。找到功放12942的19脚音量控制脚VOLUME_CTR。有电压。按键盘上的静音键此脚电压变成0伏了。按音量+键电压能慢慢升到3.3伏。说明问题也不在键盘及H8那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呢?又找到功放12942的31 32 36 37脚和静音有关的脚。都为正常的高电平。。。。。。后来找到功放12942的50脚-SP_SAVE。内外音切换脚。此脚高电平时喇叭响,低电平时耳机响。耳机没插入量此脚为0.7伏且波动,量外接的330K电阻R93的1脚为正常的高电平5伏。把此电阻换成33K也不行。对地也不短路。接着又换50脚外接的电容C16.这时量电压为0.3左右也有点波动。但耳机这时有音了。不管有无耳机插入。此脚都是0.3左右的电压。外音不响耳机常响。问题总算是找到了。可能是功放12942不良造成的。  吹下12942.准备换上芯片时。量了下50脚的对地阻值。七百多。问题原来不在芯片本身而是线路漏电了。后断线发现是电容C16正极下面漏电了。悬起电容正极飞线连上12942的50脚。R93.此时耳机没插入是为高电平5伏。插入时为0伏。原来是12942内外音切换脚外接电容漏电。造成电压一直为0.7左右。12942识别为电平不高不低。所以内外音均无。这故障修的实在是累。花了近一天时间。不过这是我第一次按图纸系统的修机。如果不按图纸来修。也就是量量供电。换换芯片,做做南桥而已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