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电路引起掉电的一些维修方法

楼主(2010-10-04):
关于温控电路引起掉电的一些维修方法
厦门维盟电脑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文章中一些资料引用以下作者
维修一号        《终于坐下来修板了,把这几天修的6块THINk笔记本过程和大家一起讨论,t60》
学海无涯修主板 <<康柏M2000掉电维修一例>>
例如上图是IBM
T60温控电路
首先先看一下名词解释
thermal sensor  温度传感器
这里一般指的是温控电路。
温控电路会经常引起一些不定时掉电给我们维修带来了很多麻烦,因为掉电的原因有很多种
就我个人所遇到的一些常见掉电原因如下:
l温度过高(如:CPU温度过高)
l缺少信号(如: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电源偏低或者不稳定一般进水会引起常见的故障),
l缺少电压(如:CPU的供电ICvcc或者vdd没有或者供电不稳定)
         后级电路(如:待机3V  5V负载电路或者后级电路存在短路)
        严重短路或者电压不稳定(如:公共点)
l南北桥虚焊或者显卡虚焊等等
其他原因也会引起掉电我就不一一列举欢迎大家跟帖讨论
而本文我们只讨论<温控电路>所引起掉电的一些维修方法:
A. 基地中维修一号所写的《终于坐下来修板了,把这几天修的6块THINk笔记本过程和大家一起讨论,t60》他所采用方法很好很值得大家学习与借鉴:
给与不给,接受与不接受
B. 下面介绍另外一种常见的笔记本温控电路(多为8PIN封装)引起的掉电维修方法

其中ICH_THRM#是一个低电平有效信号, 正常工作ICH_THRM#电压为3.3V
.此信号一般是直接通往南桥的PM管理模块的,当其为低电平时,
此信号命令南桥关闭发出的SUSB,SUSC,如果电压偏低就会引起掉电了。

欢迎大家跟帖讨论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电路的全部电路上传来 才方便分析啊?

网友:
我是没看明白,能比较详细一点讲解一下这个温控电路吗?

网友:
楼主能否讲解的详细全面些?

网友:
有办法 改掉不用它吗

网友:
没看明白。第一张图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
   说的再具体点就好了,想要深一步了解····

网友:
这个经常遇到解决不了。好好学习下。。。

网友:
温控这一块是修的太少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详细全面的讲解一下温控这方面的电路原理.

网友:
楼主解释的未免过于简单了

网友(2021-05-01):
学点经验搞点分走人

网友:
是想说拆了1.6脚飞线拉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