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A,点不亮??

楼主(2010-10-04):
冠盟K8T800,诊断卡跑2A,点不亮,插上PCI显卡可以正常通过显示?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查哪一部分?谢谢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查一下NB边上的电压 主管VGA部分NB边上的电感有没有烧掉 或用PCI显卡显示后看一下CMOS里面有没有设置出错

网友:
要是显卡插槽没问题的话,刷个BIOS,不行的话,很有可能是NB有问题

网友:
按照这个维修思路吗。
不过显卡的维修
v一、确定本体有无损坏。经常见到的代码:25、26、2D、2A
v二、量显卡的工作条件:VCC,CLK,RESET。
v三、量显卡到北桥之间的AD线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5欧。
v四、刷BIOS。
v五、换北桥。 v认到显卡不显:量行信号和场信号相连的线路有无损坏 v 如:7408门电路。
v花屏:1、量 R、G、B对地阻值相差不超过3欧。 v 2、拆掉R、G、B相连的滤波电容。 v 3、换北桥。
花屏:独显是显卡
集显是内存,北桥

网友:
可以焊桥北试一下,不过这种问题很棘手的

网友:
桥拱电 显卡插槽 加焊北桥

网友:
压桥看能不能过去 如果行就加焊桥.不行就刷BIOS 换槽试一下

网友:
2A档显卡 查显卡的供电时钟 复位 打数据线对地值 最后加焊桥。

网友:
感谢大家,找到问题了,确实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啦

网友:
桥空焊了。。。。。。

网友:
是显卡插槽没问题的话,刷个BIOS,不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