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硬盘bios中找不到

楼主(2010-10-04):
wd160硬盘bios中找不到,换数据线也不行,主板接口确定是好的,有什么办法修复吗???/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换到别的好的主板上确定是主板,还是硬盘问题。再对证修

网友:
换另外一台电脑试试,看看那硬盘的供电

网友:
确定是硬盘over了,只能更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