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M2V-MX SE 主板BIOS

楼主(2010-10-04):
故障不确定,一会开机故障,一会板载显卡故障,想刷一下BIOS;那位有的给发一个!华硕:M2V-MX SE 主板BIOS!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故障时不时的变一般是桥的问题

网友:
涵山师傅的回复我最爱看,因为他说的都是有价值的;几乎是一言九鼎,十有八九,这就是高手的魅力!谢,
M2V-MX  SE的BIOS重写了一遍,不固定的故障没有了,就是装的系统在进入系统界面的时候,肯掉电!BIOS设置设了一下,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