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输出。绿线1.5 待机5V的电压变成2.3更换光耦以后 延时爆炸。

楼主(2010-10-04):
请教。这样的问题 问题应该是出在辅助电源上还是别的其他的地方。
今天这个电源插电没爆。测试了俩线就下班了。。里面只换了场管 本来是2N60的。后来换了一个2N80的。难道是这个问题吗?
今天这个电源故障依旧。正常应该是有个12V的电压 。这个输出7V
今天换完光耦以后测试电压。本来应该是12V的 。测试以后是20V 5V的变成7V 然后延时爆炸。。C945

网友:
测下MOS管的接地电阻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换了好几个。电阻 还有二极管应该都是没毛病。桥出来的电压也正常。大电容貌似有点大。
820 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