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电源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10-10-04):
这是一个三星565P的供电板,故障是炸保险,检查一切正常,换保险又烧了,于是接了一个220V的灯泡,通电,开始一切正常,电压也正常,几秒钟后,灯泡渐渐变亮,然后突然达到最亮,然后变暗,又渐渐变亮,最亮的时候电压降到零,然后恢复正常。周而复始......谁见过这个故障啊??

网友:
是大滤波电容漏电了

网友:
灯一亮就灭,说明没有短路了,你的保险是几A的?

网友:
有点像电容漏电  看看灯灭的时候  NTC是否是热的 如果热的就是漏电 断开三个场管/三极管栅极/基极 如果故障依旧 那就是电容漏电了
最好再检查一下桥是否有损坏

网友:
换掉300V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
换大电容 顺便检查 是否有虚焊

网友:
2个大电容一起换掉看看。 估计是电容漏电

网友:
灯变亮是说明输出电压变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