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W17E怪现象!

楼主(2010-10-04):
  接了一台惠普W17E显示器,通电黄灯亮,按电源开关无反应,就是不能关闭黄灯,拆机测量电源板5V输出正常,现在没驱动板试,大家给点意见,我已经订购了同型号的驱动板了。

 会员0元2022-11-23 23:01

网友:
驱动板坏的可能性很大,等到了再试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确实是驱动板坏了,哎!

网友A:
是一个小电容坏了, 通病。。C412

网友(点评):
哗 真是神也 照这把那电容一拿 可以了。 谢谢

网友:
我驱动板电容全部拿下来侧过了,没问题!

网友:
好像是冠捷代工的,主板按键插口旁边有个小电容短路。拆掉就OK

网友(2012-03-14):
这个是通病,小电容一换就OK了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C412没有看到鼓包吗?

网友(2012-06-29):
我估计是程序丢失,建议先软后硬的思路进行维修

网友(2014-11-24):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小电容坏了, 通病。。C412

我把C412拆了还是一样,看来还有通病之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