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I不加电?(联想)

楼主(2010-10-04):
刚拿到这机用电源测,按开关没反应,不加电。拆机拿出主板,可以加电,电流跳变到1.05-1.25A左右后不到10秒就掉电了,再开,也是一样。把内存取下加电,可以听见内存报警,说明主板应该问题不大,内存加上,再通电,电流跳变数次后达到1A左右,看电流应该可以亮了,为什么会掉电呢?这时把屏接上加电,按开关不加电。把屏取下又可以加电,后来把屏上的高压条取下后再接上屏加电,能正常加电,电流跳变跟没接屏时一样,但屏还是不显,且掉电。手上没这种高压条,无法代换得知,所以求助高手,我这种情况会是高压条引起的主板加电不显且掉电吗?高压条上的保险是好的。谢谢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你认为亮了为什么不外接一下呢,外接是亮的,就可以搞屏了,你认为是哪个到屏的电不对你可以试着断开他的保险或是转的管子,在这个系列的,电没到屏上好像是不会掉电的,,确定一下是哪个电造成的..

网友:
慢慢查吧,很有可能是高压对地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先排除掉电在来搞屏一个一个漫漫的修

网友:
估计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这些都要靠经验 不好整

网友:
高压不接理论上不会掉电吧,还没见过,除非高压板也是总线控制,哪倒不一定,找图纸出来看一下嘛或看一下高压条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议,我会继续跟进此机,有进展再回复各位。

网友:
查下显卡,正常时候应该不带屏是可以显示的,不会掉电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