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检测问题,高手请指教......在线求助。。。

楼主(2010-10-04):
手上有一条ddr 400  1 G 的条子,能开机,不能进系统,一直仍在那里,挂可惜的,看到摸摸大大的精贴,
就下了个软件看看,结果不知道怎么判断,请高手指教。。。

图有点模糊,高手看懂应该不是问题(十分抱歉)

网友:
拜托   ,搞清楚一点吧。    你不会用另外的软件测啊 ?      我用的软件红色的是坏的啊                     你不会看吗 ?哪你就用自己会看的软件测啊?

网友:
汗,我是菜鸟啊,大哥,来论坛就是学东西的啊,还望赐教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板子在检测 必须的用865GV的板子 还必须是双通道的
现在正在给跟(贝贝老师)学习 楼主要想学习内存建议你参加远程培训吧  挺有收获的 我才学一个星期 就修好了十几条512M的内存了  没有资料自己学的话 很费劲的

网友:
4楼说的不错,参加培训吧

网友:
培训可以,现在是急用啊,老师何在?

网友:
对了,我是865p的主板,可以不?

网友:
先加焊1~2~4~5~8颗粒,再测试看看报错。

网友:
先清洗,清洗后再测。

网友:
1 2 4 5 8颗粒都显示错误,用洗板水洗一下然后用刀头烙铁把反正面的这几个颗粒都拖焊一下,然后再上机测试  如果还是这个情况你那就打打对应颗粒的排阻 阻值,具我的一点经验看来 可能是2-3个颗粒损坏导致

网友:
用什么软件测内存啊?

网友:
这个破内存厉害。。。。。。。。。

网友:
怎么样参加培训呀

网友:
一般这样的内存,我是不搞了,看到了怕怕~~情愿买个空板,把上面没红的全部拆了,改个512的~~要不修到猴年马月啊~~~累~~ 我感觉好象不应该是颗粒坏了吧,感觉板坏了的可能性更大点。我上次一个512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后来换了个板就OK了,不知道是不是运气遇上的还是什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