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70S8程序怎么刷啊?????

楼主(2010-10-04):
一台PHILIPS 170S8的机器,接上信号线,提示没有信号,认定是程序的问题。也从论坛下了一个程序,但是我拆下板看了半天,没有搞明白哪个是也程序的存储器。请高手指教一下。先谢了。
信号

网友:
没有人会吗,

网友:
楼主应该量量行场输入是不是短路吧

网友:
一般是8脚的贴片比如pm25LV010之类的

网友:
行场没有短路,阻值正常。NT68665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