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跟我说硬盘导致花屏的故障!

楼主(2010-10-04):
前几天我一在郑州的朋友说他电脑坏了,问题是装好系统花屏!
他说人家跟他说是硬盘的问题,而且是好几家都是这样说的
我就郁闷了,我干电脑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硬盘导致装好系统花屏的,装系统前不花屏!
最后他还说他花了二十块在人家那修好了!
大家说这不是胡扯吗?我说他让人家忽悠了,他还不信!
不知道那位前辈高人遇到过,或是听说过,请指点指点!
电脑

网友:
二十块只能换个硬盘线吧?或者就是线的问题(没说是硬盘线哦)。以前没听说,不过我今天也遇到一个了。真的是换了硬盘就不花了。
论坛上有人说重写MBR就可,等下试试。

网友:
二十块只是工钱,像楼主说朋友的电脑一样,大家就没必要去深入研究,结论就"二十块就能不花屏"

网友:
是数据线坏导致的找硬盘参数乱码吧 那不是真的花屏

网友:
呵呵,不是线,是硬盘,我这朋友以前跟我一起在广东学电脑的!
朋友们觉的没意思就不说这了!
我主要是想了解硬盘装系统前不花屏,装好系统花屏的可能性,你要说死机,不开机,我都认
可,可偏偏是装好系统才花屏,我没见这机器,就不说了,谢谢!

网友:
基地上不是有谁好像还发过这个列子,还截图了,我没遇到过,但是也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应该是哪里电路出了问题吧

网友:
是数据线坏导致的找硬盘参数乱码吧,我碰到过,数据线换下就好了,有时原数据线拔插一下也好了!原总以为显卡坏了

网友:
硬盘导致电脑花屏,确实有,我一台电脑花了近一天时间排除问题,最后是硬盘引起花屏.我到现在还那闷着!原来是硬盘供电不稳所致!

网友:
我还以为硬盘有问题只会出现蓝屏呢,以前遇到硬盘供电不稳,测试坏块时全部显示坏的,处理好供电,就好了,在这又多学了一招

网友:
第一次见到 学习了

网友:
硬盘导致花屏我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会吧,花屏关硬盘事?总觉得很扯。!

网友:
呵呵,是啊,蓝屏谁都信,花屏就是有点邪乎了!
不过楼上好多朋友都说是有,还有亲身经历的,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硬盘花屏遇到过,装了什么引导区软件引起的,DM清一下,就修好了,分区没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重装系统就会好。或是重新分下区。

网友:
楼上有朋友说硬盘供电不电会花屏,真没有想到

网友:
我遇到过 内存的毛病导致集显花屏的
没遇过硬盘的

网友:
没听说过这种现象,也没遇到过

网友:
哎,什么东西都有可能碰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