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遇上主板和显卡不兼容

楼主(2010-10-04):
今天修了一块华硕9550,原来花屏后来通过加焊GUP后修复,本人修好卡一般都用3DMARK跑几圈测试稳定性。可这卡一启动3DMARD03马上报显卡内存不足的错误终止运行程序,心想坏了会不会焊GUP时把GUP搞坏了,要是这样不能运行3D的话,这卡且不是废了!后来又换驱动,重新系统, 刷BIOS,把核心降频都不能跑3D,最后不死心把原来的华硕KT600换成升技845E,在一试居然顺利跑起3DMARK,真TMD晕了华硕自家的主板和自家的显卡居然还有不兼容的!

网友:
亲兄弟就不干仗了?电子产品已会有说不清楚的怪问题。

网友:
楼主是新人吧,华硕没KT600
还有华硕是通过升级BIOS 或固件未来解决新冲突
Description        A7V600-X BIOS 1009
Solve system may reboot when running 3Dmark2003 with V9400-X

File Size        203.4 (KBytes)        2005/07/07 update

网友:
就是这个形号的KT600,当时怎么没 到更新主板BIOS呢

网友:
华硕最强的功用除了保养就是升级,笔记本除外

网友:
刚才把主板BIOS升到最新了,显卡还是不能跑3D啊,一样的老问题一运行就报显卡显存不足!

网友:
升级主板的BIOS一般可以的吧

网友:
那道理很简单,华硕写到V9400后就中止这块主板的支援,毕竟A7V 系列都过了五年,我的P4S533 也一样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