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烦请帮个忙详解一下此图!多谢了!

楼主(2010-10-04):
各位老大,烦请帮个忙详解一下此图!多谢了!

网友:
这个图下面被字盖住了,:“PACIN是由2.3V升到3.7V。这个2.3V是如何而来的?”

网友:
LZ所说的PU3和PU2在哪呀,没看到有这两个IC呀

网友:
要想分析这个电路千万别算,拿到电路先得看,找输入输出看起来像是废话,维修人员那个都知道,但往往都忽略这点,既然有运放先得看他工作在什么状态,也就是说它有没有反馈,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从而决定它是线性应用还是非线性应用。这是核心。这个电路分成两种状态分析首先ACIN没有输入时,同相输入端不管它接几个电阻几个电容它都是接地的,所以同向端为地电位,(具体点位还和RP1有关系不过他为1M欧姆太大了可以忽略,毕竟不是搞设计,如果你要细算就用RP1,RP5,RP6和VS的电阻分压器算一下,数字电路算这么细没什么意义),这时候同向端没有输入信号为0V,反向端为3.3V,这就造成它两个端子之间有电位差,运放放大的就是差模信号,它可以工作了,但他工作在什么状态还得看输出的,一脚输出连在正向输入端这意味着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子之间的电位差将增大,这不就是正反馈吗。在不加正反馈RP1开路的时候就已将是比较器了,输入一点点微小信号就将达到正饱和或负饱和现在加上正反馈 ,那么不用说了它的线性段将更笔直,属于非线性应用。它就是工作在比较器状态。放大器工作状态大概就这样子了,在ACIN没有插入时,3.3V加在反相输入端高于同相输入端,输出电压负饱和为0V,此时运放为反向比较器工作。当ACIN插入时经过RP3,RP6分压经过RP5加在同相输入端,并且还和VS电压经RP1,RP5,RP6分压的结果,在同相输入端做叠加运算的结果超过3.3V时运放正饱和也就是VS电压,经过稳压管稳压为3.6V,RP4是稳压管的偏执电阻给稳压管提供最小偏执需要的稳压电流,至于你说的2.3V缓缓变化成3.7V是由和RP6并联的电容引起的充放电现象,具体时间常数在这个电路里不太重要,接入这个电容主要是稳压目的是克服ACIN的电压波动,使运放不至于误动作。

网友(点评):
等于没有说2.3v的来历

网友:
这个图如果光看这部分是不会出现2.3V的,比较器要么正饱和要么负饱和,既然楼主测到2.3V升到3.7V只能说明一个原因,那就是由电抗性元件储能引起的,看看输出端的ACIN,PACIN接的什么元件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