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NTA91B 93A这种驱动板 用什么编程器刷程序呀

楼主(2010-10-04):
请问 NTA91B 93A这种驱动板 用什么编程器刷程序呀

网友:
和NT91B的程序一样吧

网友:
网上卖的那种在线编程器

网友:
这个问题你得去淘宝上看看   然后再与   供货商联系   咨询     摆明不能刷不要的态度     再看自己的经济实力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使用的编程器

网友:
ep1122便宜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