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0-10-04):
台式机的温控芯片是什么形状的什么型号,还有复位芯片,触发芯片,一直是困扰我的事,求教。。。。。。。。。。。。。。。

网友:
看主板图纸所有问题都会解决

网友:
温度有的集成在IO里面。复位在一般在SB发出,触发有的主板上有一些专用的,但也要和IO,SB一起使用才行,记得好像就这些,不知对不对

网友:
没有固定什么形状的 修 的多了  自然能认出来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的温控芯片一般都集成在了IO里面
复位芯片,在MSI与ASUS等主板上面有专用的IC去负责开机与复位,其他的板基本上都是SB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