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烧保险一例

楼主(2010-10-04):
  一电源短接不触发。测量5VSB PSON均无电压。拆开电源后检查保险烧断,换上新保险后,先串联一个40W灯泡开机,灯泡一亮即灭,说明已经不存在恶性短路,检查+5vsb正常,短路绿线和黑线,494的控制脚变为低电平,主电源没有工作。因为没有示波器,无法看494是否输出了脉冲。烫下高压开关管13007测量,两个13007都已经烧断,跟两个13007基极串联的1欧电阻也都烧断,换上新的13007,用2.2欧的电阻代换1欧的电阻,再次通电,灯泡一亮即灭,短路绿线和黑线,灯泡开始以约1hz的频率一亮一灭,说明辅助电路正常,已经能推动主电源开始工作,只不过是刚开始工作主电源就保护,所以导致灯泡一亮一灭。烫下3.3v,5v,12v的整流管测量,发现12v整流管一臂短路,换新后通电,灯泡一亮即灭,短路绿线和黑线,风扇开始转动,灯泡不亮(因为电流小),测量3.3v,5v,12v电压正常。去掉灯泡,直接接220v交流电,短路绿线和黑线,风扇开始转动,测量3.3v,5v,12v电压正常,维修完毕。
分析故障原因应该是因为12v整流管过流短路导致开光管烧坏,进而烧保险

网友:
我的一个长城电源也是12v整流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