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手修破内存2

楼主(2010-10-04):
新手修破内存2

昨天换颗粒搞得一踏糊涂,
今天仔细的又搞了很久。。终于换上去了。。测试后,一切ok!
能进系统,!RST扫也没坏颗粒。。
嘿嘿,装回我的内存袋子里,。。怎么回来?少了一根512M的了?
想了很久,也找了很久,原来自己换颗粒这根,
本来就是那个刷了spd后正常的。太郁闷了。。搞死自己了。。。
没办法,已经这样了,,就当是练习焊接技术。。郁闷
又找。找出那根 金士顿512M的,前天已经把他改成单面的了。。
扫出来是第五个颗有毛病,风枪,风速2,温度6,风嘴离颗粒0.5厘米来回吹,
大概转着颗粒转了20圈左右颗粒动了,,用摄子小心拿开。。
找出一条之前拆颗粒的单面256M内存,按之前的方法拆了一颗下来。。
用洗板水把这个512M的故障条拆颗粒的地方洗干净,涂点焊膏,
把好的颗粒拿来对好方向,用我的936刀头焊了几个脚。。。
用镊子压着颗粒,用我的刀头双边回来拖焊。。反复拖。。。
向一个方向拖,,最后每边同一方向上总有两三个脚是相连的。。
这时烙铁就在海绵上不停的擦,,擦了又来拖。。就只拖那几个相连的脚。
拖了很多次,还是连着的。。  又在相连的脚上涂了焊膏,再拖,又拖了很多次。
终于,没有连在一起了。。。。 这个过程我非常小心,仔细。。
   最后,用镊子压着颗粒,风枪两连压着吹一会。。。确认保焊好。。在放大镜下仔细看。。
确实是焊ok了的!!
  洗板水洗!!!风枪拿远点吹干。。。 让他冷却!
上机测试!!可以开机了!!!3dmark测试也过了!!
又用我的  RST pro usb   扫,哈哈,没发现问题!!一切ok了!!!
修好一根512M的条子!!哈哈!!找机会80RMB卖出去!!哈哈哈!!
修好的条子!

小店开业时照的个像!图上美女是我老婆!

网友(点评):
哈哈,哥哥你还有门面,我现在只开了个柜台,老火哦

网友:
麻烦你是用什么检测内存颗粒损坏的啊,有详细的教程这类的东西吗,我也想了解下,先谢谢了,后面有哪位知道的告诉一下也可以啊

网友:
用 RST 很常用的一个软件

网友:
LZ店面和店名好神奇啊。神医
刀头拖焊完后,没必要再用热风枪吹了吧?
而且感觉楼主焊的太多次了

网友(点评):
刚开始学修内存,想搞稳当点。。

网友:
一些差的内存颗粒一用热风枪,稍微吹久点挂掉了。
用铬铁还没练到那个地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风枪,用刀口好拆吗,还是要用两把?

网友:
用风枪吹背面,或者在故障颗粒旁边的颗粒上挡个盖板,其实熟练度高了 拆颗粒一般没事,如果那种风枪一吹就挂的颗粒估计也是老化太严重了

网友:
你的烙铁不沾锡吧,其实DDR1的颗粒蛮好拖的

网友:
你的店名真牛。神医???

你的吸锡线干什么用的??

1代内存托焊,是最简单的活啊

网友:
看来回家好好练练刀工在来...

网友:
真羡慕能修内存的。

网友:
焊功练好再修内存吧,不然被你修坏。

网友:
我有几块现在花屏的很不知道怎么弄的了。。。。

网友:
你的是 DDR1    不是DDR2

网友(2010-11-04):
句字很响亮.焊功不咱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引脚虚汗把每个颗粒拖一遍试试

网友:
不错啦,过程写的很细,让初学者看得如身临其境.看到后面,那个招牌太有杀了,路过的差不多都要拜一拜才会走.....

网友:
....果然你也是维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