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x-MX诊断卡显示10

楼主(2010-10-04):
直接显示10不动,测CPU电压1.85V,内存供电2.28V,VDDQ1.5V
VIA的板,网卡芯片被吹掉,通电不开机南桥没温度!
准备测IO时(83697HG)发现内存供电管旁边有个八脚的IC型号4500GM烧破了,请问下这个是内存供电IC么?有没有什么代换的?还是一定要原一型号?

网友:
好像3020可以换,要是没有的话4500有8个脚,你从一边的四个脚上量出一个2.5V电压,然后直接接到给内存供电的脚上去就行了,

网友:
4500一边接橙色3.3v 直接短接过来 好像也可以用的

网友:
4500的第3脚直接短接到5678脚就可以了

网友:
把那个IC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明显内存供电2.28V偏低,2.5v以上

网友:
1天没上,多谢各位了,短接了,现在内存电压有2.6V的,还是跑10,假负载上主时钟0.04其他的都是1.85,时钟晶振压差0.2-0.3,问下时钟IC的好坏如何判断的?找PDF图对应查引脚么?

网友:
最直接的是摸其温度是否过热。量其是否有供电,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00一般是双路供电的。华硕华擎的板上用得最多,一般用在内存供电旁边。
在没有代换的情况下可以把1  5678直接用线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