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江390,diy成三温的。

楼主(2010-10-04):
我去年底购买了一台同江390的,感觉还是不错,一般加焊,但对无铅的主板和NV的芯片还是差了点,经常焊接几次,外加一个硬币才可以,ATI的芯片就基本没有成功过。想改造一个下热风的三温返修台,看了基地的三温返修台,有很好的方案了.

终于改造成功了,试用了几天,特别顺手,比两温好用多了。焊接可靠性也强很多。

网友:
楼主,我用的也是同江二温区,也想改不知怎么搞好啊,有什么方案说说啊。下加热用什么?

网友:
我想出同江BGA~~~~~~~~~~~

网友:
我也非常想知道底加热,用的风热,怎样装配

网友:
看了“ DIY山寨简化基地CF-360 BGA机白骨精版”后我有些想法了,正在准备改造,购买了PC410, 固继,2个70*70的发热砖,就是以前的铝板太小了,要换铝板。

网友:
下面直接用一个风筒不知行不行,

网友:
我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方案,做了不锈钢的架子,把预热台升高了20CM,下一步就是等购买的升降支架到货了,来做下热风。把先前的铝板中间加上一个下热风筒和两个70*70的发热砖。等我改好了,上传图片给大家,共同来参考,改进

网友:
期待楼主早点改成功啊,还有同江390的上部机槭部份 不平,

网友:
楼主成功了没有,等你的方案啊,哈哈

网友:
门面装修了半个月,没有时间改装,设备应该买全了,改造那个铝板很费脑筋,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厚的铝板卖,下热风升降又买了个显微镜的支架,风筒随便用了一个,按照上加热的风筒,加了温控和电机供电。机械加工很麻烦,装好还要试,估计还要一个星期了。

网友(点评):
你看了我的帖子,启发蛮大的嘛,请我喝酒哦

网友:
改造基本完成了,明天买一根线,调试如果成功就可以了,到时候发图片给大家。对了,不知道你们的390是什么样的,我的上加热好像是司登利的风枪,所以下加热我放弃了普通风枪的计划,购买了一个二手的司登利2305,在以前的预热台下面做了个不锈钢的架子。感谢“探索者不忍”的启发。

网友(点评):
原来的上部是2000W 下部加热是2400W ,第三温区用一个司登利的风枪又是2000W了,这加一起就是6400W了,线路能不能受的了,还有就是电费啊,能不能把功率改小点就好了。

网友:
司登利2305好东西,用了不后悔的好工具!

网友:
功率太大,注意安全啊

网友:
已经改造好了,不知道怎么的,图片上传太慢了,对于大家关心的功率太大的问题,其实基地的视频说明里已经有了答案。一是预热加两个开关控制两边的发热砖,另外我采用的是先预热3分钟,开启上下热风焊接的时候就关掉预热,这样就不会功率太大,而且省电。今天分别修了一个NF4桥,478座和775座,都OK了,感觉就一个字,爽,比两温区操作起来好用多了。

网友:
上图吧 ,一睹芳容啊

网友:
十分期待楼主的图片
我用的也是这个BGA
也希望改成3温区的

网友(2010-11-04):
上图了,希望大家给出建议,非常感激。

网友:
改装好共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
顶起来,希望你早点把你改造好的BGA上图。

网友:
图呢,你知道我在等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