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12V电源有保险吗

楼主(2010-10-04):
今天玩了二个三星的液晶显示器740N 711N 电源板5V 12V电源都有就是不亮,有网友说
5V 12V电源有保险,真有吗?没有在意什么样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老哥,光电源OK那显示器就能亮?那也太神奇了吧,还不如你回家后直接接个灯泡不是更好,简单,方便,有挺直观

网友:
一般是有保险的,但是一旦保险烧可可能问题就不只只保险了

网友A:
740N 的高定了,12V回路上一个3A保险烧了,没有相同的,随便换了一个,OK
711N的影像有,灯管还不亮,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