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20加电掉电一例

楼主(2010-10-04):
客户机,D420通电待机0.01,加电0.06掉电, 怀凝有短路,拆机就不说了,先看没的明显烧坏,打阻值,个人认为正常,没办法只好加电。瞬间量3V,5V,1.8V都加起来了,这么快就掉下去了,应该还有电压没起来,再仔细量PQ24 3,3VALW也转出来了,再加电量Q37,Q43都没转出来,
测量控制脚电压有14V.看图纸 这个是N沟道的管子,应该导通呀,量Q37和Q44各脚对地阻值正常先换个再说,找个管子换上,通电电流一路跳变上去了
第一次发帖有点简单,但也花了我几个小时,高手不要见笑了

网友:
没道理啊`` 这个会导致掉电??

网友:
都有一个电压没出来,桥差电压就是不掉也会热得不一般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不过也是楼主的一大收获了, 也挺不错的, 问题还是解决了···

网友:
掉的这么快的话,是有短路啊。

网友:
实际维修中MOS管自然损坏的比较少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sus电压不出来掉电很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一台D620的也是到0.06掉了,还没查出来,有空在仔细查一下

网友:
sus电压在上电时很重要,没出来就会掉电

网友:
电压没全出来导致掉电!?

网友:
要是天天有这样的机器修就好    呵呵

网友:
好多机都 是这个电压没出来导致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