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式机独立显卡的

楼主(2010-10-04):
在正常使用时,不定时黑屏,一般都是什么问题。大家说一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
电源供电先查一下

网友:
1。重装过系统
2.检查CPU风扇扇热是否正常
3。换个电源
4。换个独显
5。拆板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显卡排除

网友:
显卡插槽接触不良可以引起这个。刷下槽子,擦擦金手指看看。

网友:
有条件的话先换个显卡试一下 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网友:
1.显卡插槽接触不良?
2.显卡的电源供电有问题?

3.看看内存正常吗?,我碰到过内存和显卡发生不大兼容的一台机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