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打 内存波形判断故障

楼主(2010-10-04):
有很多师傅用示波器打下内存波形就能判断故障范围。我想问下是根据什么样的波形来判断是到了哪一步。

网友:
上次我也发过类似的贴子,高手好像都是有些保留,我现在只会用示波器测BIOS的23脚可以测出是不是读取到BIOS信号的了。

网友:
自己拿一片好板.来测下内存波形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打内存排阻看看

网友:
捕获一瞬间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在内存上看波形来判断主要是根据什么原理,请高手说 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经验的高手能说说嘛嘛。谢谢

网友:
这些东西看来只能靠自己慢慢琢磨了

网友:
有经验的高手说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