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LXH-GJ17L2求助。

楼主(2010-10-04):
本人有一台比较老的联想液晶显示器,型号是LXH-GJ17L2,用的是外接12V/4A电源。
现在故障现象是
1:开机电源灯亮橙色,无显示,按电源开关无效。把电源插头反复拔插,偶尔能开正常开机有显示
2:开机有显示的时候,主机有画面切换的动作时(比如重启),电源灯还是绿色,但屏幕无显示
3: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会出现轻微花屏,图像定格的现象。重新插电有时能正常有时会出现故障1的现象
12V/4A的电源适配器经测试是好的,请问这种故障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12V电源是先通过高压板,然后经过连接线供电给驱动板的。

网友:
供电问题,滤波不良,再就屏线虚焊重新插下

网友:
电源用可调电源带下,看看是不是带不起负载,现象你的故障跟我修过的几个有点类似。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电容坏了。

网友:
不存在电源带不动的问题,用一主机电源单独带显示器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测一下开关按钮是否损坏

网友:
等待答案中

网友:
电源开关没坏。

网友:
我把驱动板的电容全部换掉。现在开机正常用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