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问题

楼主(2010-10-04):
今天有一711n电源灯闪亮,屏不亮,无画面,打开后测5v12v正常,在输出电压旁有几个电容坏了,去掉换上,通电开机故障依旧还伴有糊味,马上断电断开驱动板测12v和5v短路,接着把电源高压板2合一板断开高压板,12v和5v电压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换电容前12和5电压还有,换了后高压板怎么就短路了???

网友:
应该高压开始就有问题了吧。这型号的电源板爱坏电容和高压的管子4606。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今天上午看了是有1个8脚mos管短路了,我把他去掉了,那一组2灯也不亮,不知道有1组坏也影响另一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