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电流摆2次从1.8降到1.4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04):
这个机器以前修过,做显卡好了,这次出了同样的问题,依旧做显卡,可是还是不行,换了显卡还是同样故障,现在北桥也换了,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显卡

网友:
北桥的多一些吧,估计是显卡或北桥没做好可能性比较大,建议换芯片试试!

网友:
换颗显卡吧

网友:
什么CPU啊?你打哈阻值看哈空焊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