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部分NEC无法更换硬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10-05):
这基本上在老机子上出现过,去年我接手到一台12寸图拉丁1.0的NEC,好像是VJ500/5型号,具体忘记了,该机子使用1.8寸东芝CF接口硬盘, 没有光驱,但支持外置光驱,而且是支持普通的无驱的外置光驱,好了再一张GHOST系统盘,装上新的硬盘,启动进入光驱界面,然后进入DOS,这一段期间可能是2分钟,也可能是20分钟,  然后运行MHDD
2.选择硬盘,

3.敲入"CONFIG"调出MHDD设置菜单,出现 一系列英文,会提示YES或者NO,选择YES再回车,
会再出现 英文
再回车,连续回车直到出现,英文句子加YES和NO的时候选择YES,再回车就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安装系统,不过最好是不要使用GHOST系统,而是要用安装版

网友:
不过这个教程在比较新的机子可能用不到了, 还有好像其他牌子的某些机子也有不能更换硬盘的现象的,也可参考这个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