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865GV好条带也不显示时诊断卡代码代表的内存故障(原创)

楼主(2010-10-05):
经常在论坛上搜POST卡代码但是根本搜不到,我今天碰上两次POST跑码一样的故障,现已解决把经验共享给大家
在P4I65GV上跑E001的时候是由于主板没有检测到SPD导致,今天我遇到两次这样的故障内存在主板上插着跑RST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下,结果关机再插上去的时候BIOS下看不到或者启动的时候跑 E001不显示,当时拆了两颗颗粒下来,不管用我就换了个SPD试下结果主板正常跑码启动了,晚上有条修好的内存不小心掉地上摔了下结果在一块845G的板上第一插槽上能显示第二插槽上也是显示E001后来放到我的865GV上两个插槽都跑E001后来我拿起内存来看了看 SPD被摔开焊了,于是补焊了一下插上去OK正常启动
如果跑D开头的比如 D5 D7或者D7 D5没有显示这种代码一般是颗粒的问题,10月2号那天有个条上的某个颗粒老化太严重了用RST跑了一下也没跑出来,后来关机在865GV上再次启动的时候发现在D7 D5上当机了屏幕没有显示,这个时候我就把条上的颗粒挨个往下拆,一边拆一边试最后发现第6颗粒有问题,更换后正常

网友:
我觉着D开头的代码我觉着应该是数据类代码,不能传输数据应该和颗粒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
是用128M的266的好条子带吗?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板 小经验: 128的母条带不亮换256的带 256的带不亮换128的 我就是这样 pcb或SPD坏当E开头 这板好 现在还没试到带不动的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的内存修起来方便些,DDR2与DDR3的就麻烦些了吧,要植球?

网友:
植球好简单   DDR2用什么测试 好用呢

网友:
我的DELL 865GV的好像跟杂牌不太一样,不好用。。。

网友:
请问楼主,好条子带,能开机花屏,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