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41花屏求助

楼主(2010-10-05):
接修一台BENQ S41笔记本,开机无显示,拆开来看已经被人修过,8600GS显卡加焊过显卡,二话不说,直接上BGA重植,有显示了 但有点花屏,不知道是显卡芯片问题还是显存问题,还有,8600GS核心的字看不清了,具体是什么型号,那位大哥知道的说一下 谢谢先·

网友:
兄弟放弃吧,这台机子不好搞。在我手里都报费好几台了 。

网友:
原卡是770 A2

网友:
就这么放弃了太可惜了吧,不就显卡个大点嘛,也不是很难啊

网友:
吹吹显存,不行的话换一个显卡芯片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放弃太可惜了换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看开机logo  我感觉像屏线没插好呢  呵呵

网友:
显存重植一遍试试。

网友:
这种轻微花屏得不好修 我遇到一个dv2000 945的 显卡 显存都换了 都不行  最后屏 屏线都试了也不行

网友:
G86-770-A2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应该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哟

网友:
换了一个显卡芯片还是一样花屏,准备再换现存试试,型号是HY5RS123235B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显存 代换啊?

网友:
真接换个芯片吧,应该还是显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存也换过全新的了 还是一个鸟样 我服了··

网友:
你打一下屏接口的阻值看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不是屏坏了吧?

网友:
兄弟,你都不测 的吗?不是屏就是显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