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775的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10-05):
碰晶振就能开机,但是我把晶振,谐振电容和相连的106电阻都换了 还是不开机,用表笔碰下晶振任意一脚就能开机了,这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重植或者更换!!!

网友:
南桥内的时钟电路出问题了。最好 的 办法换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晶振与106电阻还不可以的话,就换它的两个谐振电容吧,先简后繁!

网友:
多数是南桥故障

网友:
偕振电容取下来丢掉。。不过这种情况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 。

网友:
这样的故障大多数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也不明白这个RTC电路...有时换了晶振又能用一会..电容换了也能用一会...久了又不行...就触发不了..能点亮的时候主板是很正常的...就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换晶振跟电容能用上一会呢..如果真是南桥有问题的话..应该一会也用不了的吧...

网友:
小弟也是新手,提个问题:为什么南桥问题用万用表点晶振的脚能开机?

网友:
恩,基本都是南桥问题咯

网友:
我也换过很多  最后烤桥 OK了  但过不长时间又回来了  重置可能会好点但费用跟不上  自己取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一下晶振两脚的电压看一下,如果有一只脚有1V多的电压那么南桥坏,如果电压都只有0点几V的话,那么就加焊或重植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