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资料

楼主(2010-10-05):
烧保险一例
检查保险烧断,换上新保险后,先串联一个40W灯泡开机,灯泡一亮即灭,说明已经不存在恶性短路,检查+5vsb正常,短路绿线和黑线,494的控制脚变为低电平,主电源没有工作。因为没有示波器,无法看494是否输出了脉冲。烫下高压开关管13007测量,两个13007都已经烧断,跟两个13007基极串联的1欧电阻也都烧断,换上新的13007,用2.2欧的电阻代换1欧的电阻,再次通电,灯泡一亮即灭,短路绿线和黑线,灯泡开始以约1hz的频率一亮一灭,说明辅助电路正常,已经能推动主电源开始工作,只不过是刚开始工作主电源就保护,所以导致灯泡一亮一灭。烫下3.3v,5v,12v的整流管测量,发现12v整流管一臂短路,换新后通电,灯泡一亮即灭,短路绿线和黑线,风扇开始转动,灯泡不亮(因为电流小),测量3.3v,5v,12v电压正常。去掉灯泡,直接接220v交流电,短路绿线和黑线,风扇开始转动,测量3.3v,5v,12v电压正常,维修完毕。
分析故障原因应该是因为12v整流管过流短路导致开光管烧坏,进而烧保险

达硕ATX-300WB电源维修心得

达硕电源控制电路电路由二片集成块组成,一块为常见的脉宽调制电路TL494,另一块为保护电路WT751002,WT751002资料很少,它与常用的LP7510管脚,功能完全一样,可以直接代换,WT751002引脚参数为1脚PGI信号,2脚GND,3脚FPO(此引脚控制TL494的电源供给及基准稳压5V的输出),4脚为PS-ON,5脚为3.3V电压检测,6脚为5V电压检测,7脚为VDD,8脚为PGO,维修时,短接PS-ON与地线,风扇只旋转了一下,测量+5VSB,PS-ON正常,检测TL494没有12V电压,开关电源不起振,此故障多为直流输出端自动保护,检测D30,为一MOS管,负责输出3.3V,多数是这个MOS管短路,D31和D32为高频输出整流二极管,功率大,D31和32短路也会造成风扇只转一下即停止,用万用表检测即可.Q6和Q5为推动二极管,负责推动激励变压器(三个变压器中间最小的那个,第二大变压器的为+5VSB开关变压器Q1为+5VSB开关管),Q7,Q8为WT751002控制TL494电源是否开启,是否供给TL494集成块+12V电源,图改天再贴,希望能和大家一起交流.

:ATX电源维修经验

朋友送来两台SKG-250ATX电源让我修一下,通电试了一下,都不能开机,于是拆开机盖清了清灰进行外观检查。通过观察发现整块线路板元器件完整,保险正常,只有一个小电阻有轻微烧灼痕迹。拆开线路板,发现该电阻(R11)是给辅助电源供电的限流保险电阻。拆下该电阻检测已开路,另经检测相连的辅助电源开关管(Q3)击穿短路。再查其周边相关元件无损坏,便用同型号器件更换,但是通电并把PS-ON对地短接后其散热风扇只转了一下就不转了,怀疑还有其它问题。测量开机瞬间的5V电压有5.23V,此时估计是过压保护了,查各重要器件都无损坏,正百思不得其解时想到是不是因无负载致使开机时各电压不均恒,致使5V电压过压保护。于是接上一个光驱,再通电测试,电源正常运转了,测试各电压都正常。通过这一维修例子想说明,有些电源在测试时要带负载才能正常工作。

ATX电源维修实例

?? 一天因为我反复开机几次,后来按电源键居然没有反应了。经过我的检查原来是电源不工作了,所有的脚上都没有电压。 ???鸪跷一挂晕?是频繁启动造成保险丝烧断,可我拆开电源一看,保险居然是好的。用万用表测量,的确电路已接通了电源。再测量整流桥后的直流电压,150V正常。保险没有烧就说明整流桥、大电容和开关管都是好的。看来故障不在初级,可是次级上也没有短路现象。如果有短路现象则保护电路会切断电源并发出吱吱声。这时我侧耳倾听并未听到任何声音,这说明次级也没有毛病。可问题出在哪呢? ???依?TX电源工作图资料。图上画的开始部分就是整流桥,接着引出两条线。一个接到开关管,另一个接到辅助电路。我看到这里恍然大悟,是不是辅助电源有毛病了?要知道ATX电源和AT电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提供了一个辅助电源来控制整个电源的开关和电脑软件开关机和休眠时的供电。再回到电路板上,的确ATX电源的初级比AT电源的初级上多了一个管子,是不是就是它有问题呢?于是将它焊下测量,可并无击穿现象。再检查周围的电路,终于发现有一个电阻两端的阻值无穷大,肯定是它被击穿了。马上去电子商店配,可店主笑着对我说这是个保险电阻1/8瓦0.47欧,是个稀罕物,该店没有卖。回家想了想,既然是保险电阻,在周围的元件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可以用一根导线来代替。于是逐个检查周围的元件,确认无损坏后,于是用一根导线代替该电阻,焊在电路上(见图)。焊好后通电,测量主板接口上的电压,PS-ON上有5V电压了。用导线将它和黑色的地线相连,风扇开始转了。测量其他几组电压也都在规定范围内。开机用了14个小时,没问题。 ???庋?这个ATX电源就被我这个“半桶水”修好了。我心里很高兴,特意写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 ???⒁?:对电源不太熟悉的朋友,建议请专业人士协助维修。

铁将军ATX-300T电源维修一例

朋友送来一台铁将军ATX-300T电源,故障表现为电源不能点亮。首先拆开机盖进行外观检查,结果保险粉碎性损坏,其它器件无明显烧坏痕迹,该情况表明该电源有较严重的短路现象。于是取出线路板进行在线器件检测,重点测试整流桥和开关管及开关管周边电路,结果整流桥四支整流管2支击穿短路,开关管(Q1,Q2)击穿短路及R12、D4、R13、D3、C5、C6均损坏。更换损坏器件后为安全起见暂不直接接入新保险而用一60W灯泡连接到保险座两端进行限流,通电试机灯泡不亮说明短路问题已排除。再测量电源PS-ON端电压奇怪的是竟有8至9V,高出正常值。由于PS-ON是通过一个二极管连出,测二极管另一端却是正常值的3.3V,反复测试证实是由于开关电源的干扰所致形成的,通过在PS-ON线上对地接一个10000PF电容滤波,PS-ON电压恢复正常。然后将PS-ON对地短路测试电源,但电源仍不能工作,然而测试调制集成电路TL494各脚电压均正常,说明集成电路良好而应在外围电路。测量推动三极管Q3、Q4,结果Q4击穿损坏,更换后电源恢复正常,故障排除。仅以此例抛砖引玉,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转帖的吧?

网友:
是啊,这是转帖的。自己可写不来啊

网友:
转帖请注明出处,尊重它人的劳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