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7 VER:5.0

楼主(2010-10-05):
我有一块ms-7267 VER:5.0的主板,开机跑E0,复位一下可以正常运行。不知怎么搞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发一个BIOS程序给我好吧

网友:
EO。为不认内存,,测工作条件。。。正常后,,刷BIOS 。

v六,换北桥。 七,换I/O。

网友:
我没有BIOS程序,你能发给我一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没有。。

网友:
可能时钟电路有问题,或复位,换个主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0-1-1.html
看这里,先把主板的具体型号弄清楚,然后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