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45无核心供电修复记

楼主(2010-10-05):
昨天拿到一块华硕主板,检查完对地阻值上电触发..发现不跑码,一检查cpu前面的供电都正常就没有cpu核心供电...上管有输入电压,上下管没有控制电压。。。一看控制ic是adp3181刚好手头有个,两分钟给换了一个。。擦,还是没有。。。不是ic的问题。。查了一下引脚定义,看看供电正常vid也正常en没有。。。我找了个跑线路的刷子刷到了一个三极管的c级,e级接地。。b级接到lm393的1脚是个输出脚...我理解是个保护电路什么的...再触发一看393的一脚是个5v的高电平输出。。。即使有都会被拉低到地上了。。。不管3721把三极管拆掉看看,触发顺利跑过。。然后接鼠标键盘硬盘测试一切通过....昨天用一下午没啥问题。。。

网友:
难道铜毛刷还有这个功用 刷出三极管接地的?

网友:
会不会那三极管是CPU过热保护啊

网友:
是不是5个脚的啊?  还是三个脚的啊?

网友:
我修一块 换芯片也不行的 看来有希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会用刷子吗?刷到大概位置后就换表笔去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认为是 过热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C:
都不上电了?那还来的热?那还用得着过热保护?是保护电路不错。。但是绝对是不正常的。。

网友:
拿板给你修,真可怕.虽然能用,但这种精神不可取!

网友:
说实话我从来没用过刷子!怎么用啊?用毛刷是金属的那种?我都是用表笔直接跑线!有时候恶心线走到座子下面!刷子也就是清灰吧 还能测接地的?

网友:
CPU没核心供电这个也是啊好修的.....前题在北桥没坏....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析

网友:
刚毛刷是用来跑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楼上的某些同志没见过跑线路的金属刷子吗?有些线路很难找到的。。那个比较方便。。。

网友:
刷子还能跑线路,无法理解,能否上个图开开眼界

网友:
算了,不说了。。本来想传个图片给你们看看的。结果传不上来,应该是级别不够吧...就是个金属的刷子前面是铜丝比较好找线路而已。。。。这里浑水摸鱼的人比较多啊。。。

网友:
谁 传个 钢刷子的图片啊  我也不知道 用刷子 怎么跑线路

网友:
看了楼上的贴,真的很有意思,看来工具太多,我们搞维修的还没搞清楚呢!

网友:
铜毛刷?,没用过,不知道具体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还是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en连接到了一个三级管的c级,e极接地,b极受控于一个运算放大器(如果你不懂三级管我就没办法了),当三极管的ce两级导通的时候还会有en吗?至于我说的刷子,就是一个金属的刷子,前面的刷子毛是金属丝。这样找线路快点而已。。。我只是想分享一下我的维修经验而已。怎么老是有人感觉我在忽悠大家似地?还看不懂的人估计是门外汉...我也懒得给他们搞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