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有空帮我看看这个场管总烧是怎么回事?(有图)[已解决

楼主(2010-10-05):
请哪位有空帮我看看这个场管总烧是怎么回事?(画圈的那个)换上好的以后能开机,运气好的话三四十分钟都没问题,有时刚开机一两分钟就关机了,再就开不起来了(短路保护),请哪位有空帮我分析一下,万分感谢!我以前没修过显卡。

谢谢大家,我根据另外一个求助贴子的提示,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也能烧管,我加焊了电源管理芯片,现在运行有几个小时了,暂没发现问题,希望就此好了吧。

网友:
跑下线路看看它是给哪个供电的!芯片是否有明显的过热!

网友(点评):
核心供电啊,看都知道了,一个上管,两个下管

网友(点评):
核心供电啊,看都知道了,一个上管,两个下管

网友:
可能是功率不够找个功率大的换上 如果还烧的话就得换电源管理啦

网友:
就2个问题,控制它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或者它本身功率不够。

网友:
原来的是D70N02L,我没有,我换的是70L02H,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换一个85T03试试

网友:
和我的显卡一个问题,你摸一下GPU是不是烫手啊。我得也没解决呢。还在研究中呢。

网友:
谢谢大家,我根据另外一个求助贴子的提示,电源管理芯片虚焊也能烧管,我加焊了电源管理芯片,现在运行有一段时间了,暂没发现问题,希望就此好了吧。

网友:
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那应该是个上管,在电路中如果上管穿了,一定要同时换掉上下管,因为上管击穿,下管也会不良,必须一起换。

网友:
学习了!暂时还没修过显卡!别人拿来的坏的一般直接换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我也修了块跟你的一样的显卡,就烧了那管,直接在别的显卡上拆了一个管过来不行,后来从主板上拆了个K3918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