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51触发保护求助

楼主(2010-10-05):
现在这板子。触发电流上到0。18后就掉电了。感觉像是那里短路了。但是没有查到那里短路。南桥换了。北桥取了。还是这样。不知道这机子有没有通病、

网友:
  电流上不去 又没有查到短路 为什么要动桥 特别是北桥 南桥勉强还可以扯得上联系

网友:
这种掉电一般没的通病,个人认为你应该看哪些电压没加起来,再找思路,而不是拆桥,这样容易扩大故障,不过,做BGA技术过关就无所谓了

网友:
BGA应该没有问题。IO 南桥。CPU供电芯片,网卡都处理了,这板子不好修

网友:
要先找到动桥的理由再动桥,楼主上来就干桥,很容易就会把一个板子报废的

网友:
应该是什么信号没有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