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本什么装WIN CE 系统?

楼主(2010-10-05):
电视上买的上网本,拆开一看里面就一块电路板,跟手机很像,有些人说这个本就是用手机的芯片做的,请问这种机子的系统(WINDOWS CE)什么装?

网友(点评):
楼主看这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7545

网友:
正好也有台一样的机器啊,客户要装系统,请教各位CE怎么装啊。

网友:
前段时间也遇到过,没解决,期待解决

网友:
这种的系统很难装的。前不久我也碰到这么一台,不管怎么装都装不进。后来我听人说用多普达手机的系统来刷机就可以装进去。但是我放弃了

网友:
这个不是笔记本,这个是”大手机“,系统不是装进去的,是刷进去的。请参考手机刷机教程。

网友:
主控不同不知道能不能用,正在下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