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不过内存

楼主(2010-10-05):
  sis芯片的板子型号e661xml  跑c1 换了n根内存 内存槽有2.5付供电  旁边的电阻有1.35的电压 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你测一下内存到CPU的那两根系统管理总线的对地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理总线的测试点具体位置在哪   如果短路了  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电压正常了  查下时钟 复位 正常不  刷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测量都没问题,就照论坛的高手一样,给它洗洗看,呵呵

网友:
压压桥怎样,多数是桥挂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不过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我测试了  ref电压是1.34  住供电是2.65   91 92 是3.29  184阵脚是2.65    我实在是没思路了

网友:
清理一下槽和内存金手指试试

网友:
清理过了 都试过了 还是一样 是不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