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可以触发 不亮!

楼主(2010-10-05):
用风枪到处乱吹一通 就好了 过了几天又完了 还要到处乱吹 始终找不到问题所在 有人修过吗
问题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触发以后电流跑到哪里,大家才好回答你啊。。。你之前胡乱吹一下就好了,应该是哪里虚焊了

网友:
不是之前 是每次吹 每次好使 点一会忘记关机的话 第二天就完蛋 就又要吹

网友:
楼主 你这问题问的也太模糊了啊

网友:
这个真没法回答你,吹什么呀?

网友:
大哥吹就是了,不收钱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比较大

网友:
吹吧,修不好把有用的元件拿下来,机器还给客户好了

网友:
看一下机器不亮的时候电流跑到多少

网友:
应该有桥空焊了。 这个要靠本人去判断。

网友:
看来是自己的机器吧,吹吧,,不行,再放到微波炉里烤一天,那天吹不好了,烤不好了再拿来给我们修

网友:
应该是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