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开机黑屏

楼主(2010-10-05):
接一台华硕Z99D,开机黑屏,外接不显,有电流1.5A一会持续1A左右,声音重复开机,噔噔的响,有独显,求遇到此问题的提下思路。

网友:
说清楚些啊。开机能听见声音?

网友:
可以听到反复重启的声音,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G6100问题多!我都搞了好多了!尽量不要加焊,直接拆下来重植球,然后改长转。

网友:
做显卡吧,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如果你确定不了,可以先换衣块屏试试。

网友:
楼上的,Z99D不是6100的芯片组,是那种2桥合一的,在加个8400GT的独立显卡板,这种只要屏没亮就是桥的问题。像白屏灰屏啊花屏啊才是显卡,一直在那重启的却噔噔的响的都是桥的问题,别去干显卡。。这种问题修过N台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是我记错了!华硕的A系列和Z系列都是这样设计,只要是电流能上1a以上的问题,都是搞桥,在显卡底下的,估计是华硕的设计缺陷,三合一散热器,改长转时风扇如是三根的就要飞USB,如果是4根的直接拆掉中间两根线,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