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装上系统还是一样,头痛

楼主(2010-10-05):
Verifying  Dmi Pool  DATA..........Update Saccess
Errorr 1 Loading DS. This may be due to a virus.
1.Shutdown.
3.Run ONTRACK DISK MANAGER.
4.Select "Upqrade"from Advaced Options.
就出现这样的况,走不动了。试把BIOS还原也是一样。
后来主板电池拔掉又出现
各位师哥师姐谁知道帮帮我,在线等。。

网友:
分区重做系统。

网友:
不行的话换硬盘和内存试试。

网友:
也不讲清楚点,硬件都确定没问题了吗?特别是显卡,内存,还有把多余的都拔下来了吗?比如网卡,声卡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分区表的问题,我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面就可以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是串口还是并口啊。拆开测一下硬盘接口。

网友:
不管你的硬盘是不是好的也要换下试试。

网友:
首先换个电池 查看下跳线有无问题 开机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  就进BIOS调下 保存重启看看 如果还不行 刷个BIOS 如果再不行 修BIOS供电电路吧

网友:
这个问题,要么是BIOS,,或者跳线,电池,,再把外设全拆掉,,就一块光主板加U加内存开机看什么情况!!

网友:
把主板放电后还是不行的话 建议把硬盘从新分区 重做系统看看

网友:
是不是跳线跳反了    换个硬盘试试  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如果是IDE的话换线试一下.. 很多时候硬盘的那个跳冒跳错也不行的喔.. 跳到IDE旁边那个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