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开机就进BIOS问题

楼主(2010-10-05):
请教各位老师一片华硕主板 P4B,通电开机后就自动的进入BIOS,键盘换过了、BIOS也重新刷过了、CMOS电池也放电试过了、CMOS电池也换新的了,下步没有思路了,还望有老师能指点一下,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感谢你的回复 跳线我也检查过了 也是没有问题,还能指点一下吗 谢谢你了

网友:
开机就进bios还怎么刷bios啊?

网友:
不接键盘,机子反应怎样?

网友:
io的可能最大!

网友:
楼主说重新刷了bios,想必能刷,只是没必要说怎刷而已,大家用想像力吧

网友:
华硕的通病,,据说 是 南桥 虚焊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 BAT到  南桥那边的电容漏电啊

网友:
还鸡鸡,楼上犯了个错误,最简单的电池座换个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个理由先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我遇到过两块这样的板,把南桥换了就好

网友:
电池无电或者是电池座坏,南桥RTC电路故障或者是跳针跳错了

网友:
换硬盘线,早期有些板子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你先加焊一下     不行换个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