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0GT显卡雷击(更新最新情况!10.26)

楼主(2010-10-05):
8600GT显卡雷击后,显卡通电,背面显存供电的RT9214冒烟了,直接换一个会好么?还得检查哪些部分?
如何检查?谢谢~

更新最新情况!10.26,基地买了显卡维修的书回来看了看,把显卡的RT9214换了,还换了个RT9259...一个2R2电阻,一个保险。。
现在使用NV577 -C能识别出核心了。。。但是BIOS。。提示没有发现。。
现在求这个显卡的BIOS.七彩虹逸彩8600GT-GD2 CF黄金版 512M的。。是DDR2的。谢谢!

网友:
查电感对地阻值
假如颗粒和GPU被雷击有短路,换上也没用

网友:
不用修了,修块主板吧

网友:
  那你看是不是   GPU坏的咯         GPU的电容有没有通了啊?     如果通了那就不要   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晕。 怎么没内容呢?  。 楼主先换个。 再仔细看下周围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明天死马当活马整。。换一个试试。。好像背后09N03和06N03如果都换掉,应该保险点吧?用T40N03可以代换么?

网友:
打一下供电对地值如果偏小再打一下 GPU数据线的对地值有小的就是GPU也坏了,如果没偏小的就把RT9214跟坏的场管换掉,用T40N03可以代最好测一下芯片供电的保险电阻跟反馈电阻有没坏。

网友:
持续关注 最新情况

网友:
晕死,估计没戏了,刷了很多。都提示这个。
D:\DOWNLOADS\nvflash_windows_567>nvflash -4 -5 -6 1.rom
NVIDIA Firmware Update Utility (Version 5.67)
Checking for matches between display adapter(s) and image(s)...
Adapter: GeForce 8600 GTS     (10DE,0400,0000,0000) H:NRM B:03,PCI,D:00,F:00
ERROR: Supported EEPROM not found
D:\DOWNLOADS\nvflash_windows_567>
估计CPU的SPI坏了、、

网友:
BIOS芯片的供电正常吗?应该是3.3V的,正常的话就是CPU挂了,nvflash认不出EEPROM芯片,好像是20,00.换个GPU会好。

网友:
供电正常啊,3.3V。。代码是20.00..没芯片,没BGA。所以这显卡算废了

网友:
雷打的卡 不太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