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代换

楼主(2010-10-05):
一般来说,BIOS芯片上面的标识中有两段字符串,例如:Am29F010 AT29C020,前面的数字和芯片的类型有关;28系列一般属于EEPROM芯片;后面的数字串与芯片的容量有关,如010、001说明其为1M芯片,020、002说明是2M芯片;1M的芯片写入的BIOS文件的长度为128K,2M的芯片为256K。

BIOS芯片的代换原则是:只要容量相同,封装形式一致,就可以互换(封装不一致,可用转换座),芯片的厂家及类型可以忽略。但对于使用28系列的芯片(如用29同容量的芯片代替,因为二者的刷新电压不一致,因此可以使用,但不可在主板上进行刷新,如需要升级BIOS,可用编程器)。例如:我们可以用一片AT29C020芯片代换主板上原来的SST39SF020或W29C020芯片;用一片AT29C010芯片代换主板上原来的SST29EE010或W29EE011芯片。最后再次强调这里说的是代换BIOS芯片不是BIOS文件!后果自负哦

BIOS文件代换原则:与原主所用 IO 桥芯片

网友(2016-05-02):
高手学习了,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2020-04-17):
如何查,那些型号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