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lr显示器,加焊后有嚣叫?是什么原因呢?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0-10-05):
如主题,此显示器有点亮,有时点不亮,点不亮时用手拍打就能点亮。一般都是虚焊问题,拆开后,发现大面积的虚焊,加焊后,开机,点亮一会儿后,发出嚣叫的声音?画面还是正常显示,只是伴随着嚣叫的声音,怎么能解决呢???
在线等!

后来客户来了,我给他说,现在问题就是开机伴有嚣叫声音,谁知道他说,他这个一直就有这样的问题,用了几年了,都是这样的。我心里虽然暗喜了一下,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没有搞明白,有点不爽的感觉。

网友:
不接数据线,意思就是说不点亮,通电就不会嚣叫,是不是变压器带负载能力差了???

网友:
灯管两边没有接好吧

网友:
那是不是整流的电感线圈虚焊了

网友:
我加焊过还是一样,唉,郁闷,高手都休假去了吗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下300v滤波电容试试,我修过类似的故障,是大电解不良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建议你换一下300v滤波电容试试,我修过类似的故障,是大电解不良供电不足造成的。
引用 网友A:

唉,我换过了,以为是开关管性能不良,开关管也换过了,一样的叫嚣。。。。。

网友:
后来客户来了,我给他说,现在问题就是开机伴有嚣叫声音,谁知道他说,他这个一直就有这样的问题,用了几年了,都是这样的。我心里虽然暗喜了一下,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没有搞明白,有点不爽的感觉。

网友:
有可能是行输出变压器的磁环松动了。

网友:
电流自激时变压器引起的振动声,按压一下,确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查二次升压电路,电感或消除震荡电容。